ADC采集分压电阻电压问题

楼主(2013-01-09):
小弟最近在搞NTC热敏电阻的温度采集,有个问题没解决掉。按照图1的方式连接电路,将NTC电阻换成10k电阻R2的话,ADC采集口的电压不是3.3/2V,而是1.86V,R2两端的电压是1.48V,上拉的10k电阻R1分压比R2的分压大,相差还是挺大的。
而按照图2的方式,将NTC电阻去掉的话,按理说ADC采集口的电压应该是3.3V,但是实际测量发现,这时候上拉电阻还有0.6V的电压,ADC采集口的电压就只有2.7V,像是ADC内部会有个内阻,但是这样用分压的方法就无法准确的测量出NTC热敏电阻的阻值,计算出来的温度效果不理想,不知道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你的IO输入模式配置对了没。
另外,你采集到的电压,或以跟你实际做比较,实际电压你随便找个示波器或万用表做测量。两者比较,可以看出误差。。程序中消除误差不就行了。。。

楼主:
IO输入配置成模拟输入了,我直接用万用表量,就是这样的读数,ADC采集出来的值,换算完和电压表的结果差不多是准确的。

网友A:
你是用什么CPU啊,输入也有模式选择,如AIN,上拉,浮空。。。等。

网友B:
楼主很仔细啊, 发现问题啦.
其实很简单, 这就是采样阻抗引起的.
NTC 上并联一个 103 的电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我用stm32芯片,我按airwill的方法试试看

楼主:
并联电容是有道理的,我试了下,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结果还是一样的,103的电容和NTC并联,一端接地,一端接ADC采集脚

网友C:
我印象里,10k的输入阻抗对 STM32(STM32F1)的ADC采样、转换 的影响没那么大。

网友D:
你可以先拿几颗精密电阻代替NTC测试一下,看看电压值是否正常。有时间也可以浏览:www.bjytbs.com他们是专业经营品牌单片机并且提供相应技术支持的单位。

网友E:
支持楼主探索,查明原因后一定要回来解释一下,好让大家也知道原因。

网友F:
注意是否接了内部上拉或下拉

网友G:
采样之前 STM32 校准 看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H:
接入ADC前一定接一级射随器,因为STM32的Radc是k欧级别的,例如STM32F103这款手册推荐就是外部电阻最大50k,还是在最低采样速率下,有个计算的公式。上拉一个10k对于stm32的ad采集来说有点大了,还是接一级射随试试。

网友:
如果实在无法加射随电路,尝试降低fadc频率,看看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接入ADC前一定接一级射随器,因为STM32的Radc是k欧级别的,例如STM32F103这款手册推荐就是外部电阻最大50k ...

同意,最好加射随隔离!

网友J:
yes 加电压跟随器 或者降低采样速率 对于有的ADC 有内置buffer 直接开buffer就可以

网友K:
LZ 我用查表做过  还挺准的

楼主:
嗯,后来那天查明原因了,是我自己疏忽大意,输入方式配置成下拉输入,内部有个电阻接地和NTC构成并联。后来换成模拟输入就好了。STM32芯片其实在这方面还是很成熟的。不过为了防止输入阻抗影响,还是并联一个电容比较好点。

网友A:
一开始就提醒你检查输入模式了。这种问题,一般先检查程序。。。因为硬件搞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L:
看到最后我笑了

楼主:
嗯,是我疏忽大意了,呵呵,不过从中还是学习了不少,谢谢大家哈

网友M(2013-04-22):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里,10k的输入阻抗对 STM32(STM32F1)的ADC采样、转换 的影响没那么大。

前辈,应该说是10K的输出阻抗吧

网友N(2013-08-23):
哈哈,我记得STM32手册上有说过在ADC采样时,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见STM32中文参考手册第112页

网友O(2014-04-22):
将NTC去掉,还存在一个10k的上拉电阻,为什么说ADC采集口的电压是3.3V呢?

网友P(2015-03-09):
谢谢分享经验,虽然LZ的最后结果挺。。。不过得仔细啊

网友Q(2015-05-27):
如果楼主的3.3V换成5V或者是其它更高的电压。相应的需要对IO做保护,如何设计保护电路呢?

网友R:
应该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你可以接一个电压跟随器试一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如果楼主的3.3V换成5V或者是其它更高的电压。相应的需要对IO做保护,如何设计保护电路呢? ...

加tvs保护

网友T(2016-05-19):
ADC测量电压值,分压这个方法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