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热水器控制51设计?

楼主(2013-01-09):
单片机新手,家里太阳能热水器坏了,想自己搭一个,那个水位和温度检测怎样驱动?
各位师傅有好点的原理图和程序吗?

网友A:
解剖坏的样机,不要闭门造车。

网友B:
首先确定是显示部分坏了还是热水器内部的传感器坏了。
然后再确定如何解决问题。
如果是想自己做个类似的东西可以上网找些资料,从简单的原理性的东西做起。
自己做的东西往往和产品还有很大差距。

网友C:
水位和温度是采集过来的吧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重新做,还是在原来电器的基础上,看下是哪里坏了,进行下维修比较直接。
等自己设计,然后制作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E(2013-07-20):
首先看电路图,然后再进行编写程序

网友F:
我也是小白,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