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适合用于 DDS 的滤波器

楼主(2013-01-09):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 DDS 是 AD9833,如上图所示,输出用一个反向放大器放大正弦波,

可是发现波形会有锯齿成分,请问有哪一种滤波器可以消除锯齿成分使波形更圆滑一点?

要用低通还是带通?而截止频率应该设计为多少呢?谢谢。

网友A:
**,你的输出滤波电路画反了。
应该用低通,而你用了高通。:loveliness:

网友A:
楼上的电路不错,经典的DDS输出+滤波。

网友A:
那个R5是否是多余的。
另外无源滤波器是否改成椭圆滤波器带外衰减更快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宝贵意见。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由於 DDS 的输出有直流成分存在,所以我用 C5 隔绝直流,再用 OP 反向放大,由 VR1 调节振幅大小。

低通滤波器我原本是想接在 OP 後面滤除锯齿成分,不知道用运放组成的 RC 低通滤波器是否可以?截止频率应该设为多少呢?

网友B:
和丁俊晖的火箭队是甲方将开放开发

楼主:
感谢4楼的网友提供电路,我将低通滤波器的部分重画用 MultiSIM 仿真,发现它的高频截止频率蛮低的,大约在30HZ左右,
R4我做了一下更动,加大到100K,这样比较容易在带宽之内取到无衰减的波形。

电路图:

交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