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楼主(2013-01-09):
大家好,单片机新手,请教师傅们,怎么用51单片机驱动PT100温度传感器?

网友A:
PT100温度传感器, 网上有很多电路供你参考. 百度和谷歌的图片就有不少. 先研究研究

网友B:
同问,这里没有大侠能给讲解一下吗?百度的很多感觉不一定对啊

网友A:
不是驱动, 而是检测 PT100 温度传感器.
这是个宽温度范围的, 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但是它只是个电阻. 测量阻值当然要加电流, 以测量电压来计算.
所以你检测温度的精度就依赖于你加的电流的精度和对电压测量的精度.
当然, 由于电流的焦耳热效应, 为了尽量减小这个影响, 你的电流应该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其实这里还有个要点, 那就是你还得考虑这个测温仪器自身的温度稳定性.
我想, 说这么多, 应该能够帮助你选择最适合你的电路了

网友C:
把电阻值转化为电信号,4~20ma,0~5v and so on。运放、ad、专用芯片……

如果按照你的意思  51单片机驱动??? hart协议?

网友D(2013-03-15):
你需要做个信号处理电路,把PT100的电阻值变化变为电压信号,这样才能进入AD,输出给单片机处理。

网友E:
你可以把pt100搭成电桥的形式,用AD620采样放大,再用op07跟随一下(注意要用双电源),用带AD的mcu芯片(这个随便你)来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