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sd卡读写数据部分丢失

楼主(2013-01-09):
用fpga做的sd卡控制器,sd卡工作早sd模式,4线传输。发现数据能写进去,但是读出来的数据会很有个别丢失。换块地址后也是一样,而且丢失的数据很稳定,都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搞了很久没出来

硬件环境:Virtex-5 fpga, 1.0的sd卡1g,nicro sd卡2g,杜邦线。主机通过usb转i2c控制FPGA.

情况描述:1。初始化成功,往sd卡写数据,大小512x8。通过chipscope勾选相应信号,发现数据发送正常,sd卡回应crc效验ok,数据d0也由低变高,说明写入成功。

2.读sd卡数据,通过chipscope勾选相应信号,发现从sd卡到fpga的数据会莫名的丢失几位,但是从sd卡发给fpga的crc效验值和我发送数据时的crc值一致(说明sd卡输出的数据也没问题)。由于sd卡到fpga的数据莫明的丢失几位,fpga这边会给出crc效验错误。

其中,丢失的数据很稳定,只观察到了丢失的一位具体的数据。我换了地址也是,每次这位都会丢失。换别的fpga板子同样。换卡也一样。求原因。。。。。。
是不是线的问题?我也换过线,但都是一般的杜邦线。

搞了好几天了。。。。崩溃了。。。。与时钟有关???时钟是17mhz

网友A:
难道是线序连接错误   或者是连接线本身的质量问题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
同样问题,LZ解决了?

楼主(2013-02-19):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线序连接错误   或者是连接线本身的质量问题   帮你顶一个   呵呵

谢谢,
杜邦线线长20多cm,后来一次莫名其妙的能够读写数据了,读写数据正确。跑了一阵后又不能了。。。。
郁闷坏了。。。
现在在买短些的杜邦线。

网友B:
杜邦线线长20多cm?
建意换线试试,或线短点,20多cm,长了点,

网友C(2015-09-11):
楼主啊,求教啊。我的问题是,都和你一样的工作模式。一张是16G的金斯顿的卡读取第一扇区数据正常。但是另外一张16G的卡,读取第一扇区时,有1个字节的数据像没有一样。读出来的现象时55AA后面还来了一个字节。就是数据间有个字节被覆盖了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也是FPGA开发板,用的是杜邦线接线到SD卡模块的。请看图!!!!

网友C:
这里,我把第一扇区的最后16字节的数据截图出来了。图书写了说明。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