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工作频率

楼主(2013-01-09):
我做了一个RS译码器,就是检错纠错译码器。经静态时序分析其最大工作频率80MHz,一次需要处理32位数据,当32位数据进入译码器后,经过22个clk的延时,数据输出。现在导师问我,外部数据以多大的速率进入译码器,译码器可正常工作,即问译码器的吞吐率是多少。我不会算,不知道这个吞吐率是要测,还是有什么公式计算,请大师指点迷津,在此多谢

网友A:
你一次处理32bit数据,如果下一批数据可以紧跟着输入,如果是串行输入,那么吞吐率就是80MHz;如果是并行输入,那么吞吐率就是80*32MHz;如果数据和数据之间需要等待,吞吐率就是对应上面计算乘一个比例。

网友B:
如果你的译码器是非流水线结构,即输入一组数据后等待译码完毕才能输入下一组数据,按照你的描述工作频率80M,22个clk后输出,即译码时间22/80M=275ns,从外部看来就是每隔275ns你可以发一组32位的数据,从而吞吐率:32*1/275ns约为115.2Mb/s。 如果你将译码器设计成流水线结构,那么吞吐率还可以增大。
个人理解,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这么多天以来,只有这个网站的热心人给我指点。但是还有几个疑问,请大神在此指点。
1.吞吐率是这么简单吗。
2.我导师当时一直给我举一个32抽头的滤波器的例子,说用了4个乘法器,然后乘累加,说1个乘法器需要做8次乘法运算,如果滤波器工作频率为160MHZ的话,则滤波器输出时就变成了20MHz,因为一个乘法器做了8次乘法运算;
3.我看的一些论文,有的说吞吐率是通过modelsim测出来的,有的是通过串口向译码器输入数据,然后以47MHZ的时钟输入数据,译码器可以正常工作;
4.静态时序分析出的工作频率是什么意思
5.导师说吞吐率跟译码器延时没有关系;
6.请各位大神有选择的指点小女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吞吐率就是单位时间内你能处理多少数据,可以是bit为单位,可以是byte为单位,说清楚就行了。这和延时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C:
(80M/23)*32
当然这只是理论值而已,实际值以测出来的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一次处理32bit数据,如果下一批数据可以紧跟着输入,如果是串行输入,那么吞吐率就是80MHz;如果是并行输 ...

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啊

网友D:
如果流水线能连起来,问题就是简单了。如果不能练起来。那么就不好算了。
总体是80mhz~80X32之间

楼主:
6楼可以告诉我该怎么测吗,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6楼可以告诉我该怎么测吗,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这个没法测,只能根据自己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法测,只能根据自己的需求

应该能估计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能估计出来吧

能估个范围,但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估个范围,但是有什么作用呢?

不知道有嘛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嘛用呢

得根据他的需求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得根据他的需求来啊

那怎么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