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纹波测量问题

楼主(2013-01-09):
最近要测一个PFC上的滤波电容纹波电流,我的测试方法是把电解电容的正极断开,接一根导线,然后用示波器的电流探头测量,探头设置的交流输入,那么纹波电流应该读哪个值?是峰值还是均方根,还是平均值?

网友A:
导线是对纹波测试有影响的,最好不用导线,直接在管脚处测量

网友B:
看客户要求了   一般比较苛刻的要求峰峰值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管脚处测量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缩短导线长度了。
峰值电流,均方根和平均值差别很大的,峰值有5A以上,均方根1.xA,平均值只有几百毫安

网友C:
示波器的电流探头

无非是加载一个采样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来显示.

滤波电容纹波电流测量有什么意义吗?
滤波效果好坏,一般是测纹波电压,把示波器设成交流输入再测电容两端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管脚处测量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缩短导线长度了。
峰值电流,均方根和平均值差别很大的 ...

楼主知道测量均方根的意义么

网友E:
搞不懂这个测量有何实际意义?

网友F:
ME也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测量均方根的意义么

俺也不懂均方根是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好吧

网友D:
测量均方根电流的意义在于“温升”!

网友G:
一般都去测量纹波电压  注意示波器探头的地线要尽量短

网友H:
纹波电流对ESR非常敏感,楼主的测量方法得出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要测,通常都是测电压。

网友I:
附件怎么没有添加上呢

网友J:
个人觉得还是先测电压,然后转化成电流比较靠谱,峰值和平均值所象征的意义不一样,估计都得填。

网友K:
如果真要测, 就只能用电流探头,测电容前和负载的, 然后相减即可。 若是接入导线,测量结果反应不了实际情况。

网友L:
要求苛刻的峰峰值,要求没那么严格的均方根值

网友A:
一般是峰峰值

网友M:
我们一般测试其峰峰值,交流档测试其电压,注意,示波器接地和探针所形成的环路越小测试的结果越真实。

网友D:
这么多人对波纹电流认识不足——16楼除外,看看那个文件名称,就知道靠谱

1.楼主接到的项目就是“测波纹电流”!第一必须做第二测电流
2.“波纹电压”是评价电压平滑滤波之效果
“波纹电流”作用于ESR上,形成温升主要来源。比对额定,评估寿命,意义非凡
3.由此可知:“波纹电流”用有效值或均方根或RMS,才有意义
4.由于ESL的存在,波纹电压/ESR≠波纹电流
5.波纹电流确切数值较难获得:计算困难,测量也不易——要求等效取样阻抗值很低——若能设备专业,方法规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