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最小系统和H桥的总结

楼主(2013-01-09):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努力和N次的烧管失败之后,我们组终于完成了小车的第一部分:最小系统和H桥。以下是我对这部分的一些总结和经验教训。

我们采用的单片机型号的STC12C5410AD,主要是因为它有4PWMPCA,高速AD转换等功能。最小系统我用了一个星期才做出来当时一直纠结在protel布线和制不制双层板的问题上,后来还是制单层板了,还跳了几根线。不过最小系统还是顺利工作了。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就是最小系统的i/o接到H桥上不能至高平了。后来发现是单片机内置的上拉电阻太大了,解决办法有:1.i/o再并联4.7K排阻作为上拉电阻。2.H桥的下拉电阻改大——100K以上。就这样,最小系统的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的就是差点让我感觉不会再爱的部分了——H桥!!我们是采用了圆梦二代的H桥——用mos管、与门、三极管等独立元件搭建。以下是组成元件的功能分析:1.R11-R14,下拉电阻:当没有接i/o的时候都为低电平,防止悬空,接到i/o上就上拉为高电平。2.74HC08芯片,四路与门集成,和9013NPN三极管共同作用防止mos管同侧导通。3.R1、R9等,限流。4.C1和C2:增加阻容演示效果,延长Q5和Q6两个mos管的导通时间,截止时间不受影响。防止mos管同侧导通4.si2301 P沟道mos管和si2302 N沟道mos管在这里做开关作用,工作在饱和状态。具体就看Datasheet吧!^_^5.R2、R5等为上拉电阻,防止电平悬空。

   那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会烧了这么多个mos管的,而且烧来烧去都是原理图左侧的那个si2301mos管呢?这是我的猜想:1.一开始我们用的R11—R14是10K的电阻的,可能是因为阻值太小导致了mos管同侧导通,但是如果是同侧导通的话为什么只会烧坏那一个mos管呢?2.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R2和R3我们改为接到7.2V的电池上了,但是下面的R5和R6却还是接到+5V的VCC。经过我们修改之后问题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没分析出原因是什么。这个要求大神帮忙了!!

   好吧,不管怎样,小车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实现基本功能和提升了!今晚组装好就发一下它的帅气图!!O(∩_∩)O

   写得还是比较粗糙的,有什么地方错了请大家指出来吧,大家交流交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