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中颖单片机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3-01-09):
版主。你好
我看中颖的单片机(SH79F166A)的参数。SH79F166A的直流供电电压的范围为 -0.3v到6.0v。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不能想atmel(89s52)一样做到最高电压做到6.6v。如果我的工作电压为6.4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ic工作不正常。是这个ic不能工作在6.5v电压下。还是中颖保留了参数。

网友A:
請客戶嚴格按照規格書給出的IC工作電壓使用,SH79F166A的工作電壓為2.0---5.5V  ,非直流供電電壓。如果超過IC的工作電壓使用會存在損壞IC的風險,請務必保證IC工作在規格書規定的電壓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客戶嚴格按照規格書給出的IC工作電壓使用,SH79F166A的工作電壓為2.0---5.5V  ,非直流供電電壓。如果超過 ...

166a写的是2.5-6v吧。超过会有什么风险呢?请大侠讲讲。

网友B:
各種情況,比如工作不正常啊,IC損壞啊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種情況,比如工作不正常啊,IC損壞啊等等

同样都是flash的。为什么atmel能做到6.5v呢。国内不行呢?

网友C:
因为这个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