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驱动24V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1-09):
请教,这个电路在S1断开时,测量U1=7.6v,S1闭合时,U1=0v,导致继电器始终闭合。去掉稳压管也不行(此继电器是常用的汇港DPDT型,线圈阻值=3K左右)。
如果换成5V继电器,电源供电改为+5v供电,去掉稳压管,则开关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图片重新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重新发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接个稳压管,去掉稳压管电路应该正常工作,和电源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在24V下,光耦或者三极管导通后,即使关掉光耦,三极管仍然继续保持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接个稳压管,去掉稳压管电路应该正常工作,和电源没多大关系吧~ ...

稳压管去掉了,也出现此问题。加稳压管是为了增加电路的可靠性,即TLP785的3脚出现低于12V的电压时继电器不会误动作。

我也觉得和电压没关系,但不知道问什么,5V就可以,10V 以上的都不行,例如:电源+24V,在S1断开情况下,U1电压最大=7V,无法达到+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在24V下,光耦或者三极管导通后,即使关掉光耦,三极管仍然继续保持导通状态 ...

不是。这个应该是关掉光耦,三极管就截止。开光耦,三极管就饱和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应该是关掉光耦,三极管就截止。开光耦,三极管就饱和导通。 ...

理论上是的,你现在的情况不就是在24V时候,出现关不掉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的,你现在的情况不就是在24V时候,出现关不掉的问题嘛

嗯,也对,那为什么呢?5V供电的就可以,10V以上供电的就不行???

网友C:
S1闭合,TLP785开通,Q1开通,U1=0V,是正常的,去掉稳压管也是U1=0V。因为在这里TLP785起开关作用,稳压管起保护作用保护Q1,或者说起到降压的作用,使Q1的驱动电压降低12V。 S1断开,稳压管有漏电流,使Q1微导通! 或者即使S1 断开 TLP785也有微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也对,那为什么呢?5V供电的就可以,10V以上供电的就不行???

这样看那个光耦的电气特性和三极管的电气特性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1闭合,TLP785开通,Q1开通,U1=0V,是正常的,去掉稳压管也是U1=0V。因为在这里TLP785起开关作用,稳压管 ...

是这样,不要纠结稳压管了,我把稳压管去掉了,问题照旧。
而且,我量过C8050的基极电压,S1断开时=0V,S1闭合时,0.7V。

网友C:
推荐修正方法,在TLP785 1,2脚两端并一个电阻,此电阻相当于驱动三极管的下拉电阻。可以确保TLP785关断,可以试下,效果如何? 求验证!

网友E:
LZ只会问问题,不会自己分析问题吗?
Q1的集电极电压异常,你不会测量一下基极的电压吗?
不会一级一级检查吗?

网友E:
先搞懂原理,再搞清楚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只会问问题,不会自己分析问题吗?
Q1的集电极电压异常,你不会测量一下基极的电压吗?
不会一级一级检查 ...

呵呵,先接受批评。
S1闭合时,继电器能吸和,正常,就不考虑了。
现在只讨论供电24V,S1断开的情况,继电器理论上应断开,经测量基极电压=0V,集电极=7.6V(理论上应该=24V),发射机=0V,三极管应在截止状态, 继电器两端压差=24-7.6=16.4V,继电器动作了。
此情况下,集电极为什么=7.6V? 我把三极管换成 2N5551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修正方法,在TLP785 1,2脚两端并一个电阻,此电阻相当于驱动三极管的下拉电阻。可以确保TLP785关断,可 ...

和TLP785没太大关系,直接把电压通过R1接到c8050的基极上也不行,故障依旧。。。

网友F:
LZ电路没有大问题,三极管没坏吧,看下光耦是不是漏电?

网友F:
觉得R2没必要存在

网友F:
LZ试后回应下,

网友C:
是不是U1外接电路了?

网友G:
减少R2为100欧姆 试试
R2太大了

网友H:
很明显,光耦漏电。查查手册光耦的漏电流曲线,不行就另选型。

网友H:
如果光耦不好选型,可以采用另一个方法解决漏电:把光耦和R2位置互换。原来逻辑关系也跟着互换了:开变关,关变开。

网友I:
如果电路无误,那就是8050耐压不足或穿透电流过大

网友:
你看看光耦的电器特性,感觉光耦有可能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电路没有大问题,三极管没坏吧,看下光耦是不是漏电?

三极管都换好几个了,光耦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U1外接电路了?

没外接电路,只是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R2没必要存在

R2是确保电路稳定的,S1打开时保证C8050基极电压=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光耦漏电。查查手册光耦的漏电流曲线,不行就另选型。

不用光耦的电路也试过,把24V电源通过电阻直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也一样此故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先接受批评。
S1闭合时,继电器能吸和,正常,就不考虑了。
现在只讨论供电24V,S1断开的情况,继 ...

既然集电极电压异常,为什么不测量基极的电压?
前因后果总要搞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集电极电压异常,为什么不测量基极的电压?
前因后果总要搞清楚的。 ...

大哥,我的回复里有基极电压=0V,
我在复制一遍回答。
S1闭合时,继电器能吸和,正常,就不考虑了。
现在只讨论供电24V,S1断开的情况,继电器理论上应断开,经测量基极电压=0V,集电极=7.6V(理论上应该=24V),发射机=0V,三极管应在截止状态, 继电器两端压差=24-7.6=16.4V,继电器动作了。
此情况下,集电极为什么=7.6V? 我把三极管换成 2N5551 也不行

网友E:
你肯定把CE搞反了,老弟!

高高手

网友J:
这个问题 理论上是不会。 一般焊接错误,搞不好三极管的脚搞错了

网友J:
B E 都是0V  三极管是不会导通的. 元器件次品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肯定把CE搞反了,老弟!

最合理的解释了

楼主,你能肯定下图么

图中②点电压即U1的7.6V只有这个解析了

高手

网友K:
三极管问题吧。我不懂:为什么要用个光耦呢?直接用个开关控制不就行了么?都没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L:
教你一招
8050的基级接个1N4148的正级,1N4148的负级接地。
具体原理保密,自己找个示波器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M:
很明显,实际情况跟楼主描述的不同,比如管脚接错,型号搞错,电路看错,坏的元件看成好的等等。

牛人+高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很明显,实际情况跟楼主描述的不同,比如管脚接错,型号搞错,电路看错,坏的元件看成好的等等。 ...

楼主的情况没有错,这个电路是要有点技巧的,
8050应该改成TIP122或TIp41等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或者按照38#我说的做,如果三极管还是用8050或者5551,就是发热太厉害

网友N:
给些小建议~!~!~!~~~~
继电器动作 说明继电器有电流流过,根据你提供的数据   继电器有5.4mA的电流,你要测量出这5.4mA的电流路径,确定电流是不是通过三极管流入地!
如果是三极管的问题,我的分析如下:
C8050的极限参数如下:
BVCBO=40V
BVCEO=25V
BVEBO=6V
三极管截止时的C极电压已经很接近VCEO了,建议更换三极管 2N5551,2N5551的BVCEO=160V!
我没有用过C8050带过24V负载,只带过5V和15V负载!!!
没有实际电路测量  不能下定论.....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O:
光耦两边的 GND 共地就OK了!!!!!

网友P:
8050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网友P:
1)把稳压管去掉;配置一下二只电阻,让B极电压为1V-2V即可,电阻可以取小些,防止光耦漏电;
2)光耦用处不大;直接去掉;
3)8050我不敢考虑它;我会考虑用其它的,如MOS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先接受批评。
S1闭合时,继电器能吸和,正常,就不考虑了。
现在只讨论供电24V,S1断开的情况,继 ...

如果肯定三极管是好的情况下,那么怀疑基极有干扰电压存在,而万用表输入阻抗错误的指示了这个干扰,在BE结加一个0.1-1uF电容试试?

网友Q:
检查光耦。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情况没有错,这个电路是要有点技巧的,
8050应该改成TIP122或TIp41等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或者按 ...

这是最最基础的继电器输出电路,想搞错还真不容易,需要什么技巧?

网友R:
光耦是不是坏了,输入电压有点过高

网友S:
原理上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肯定把CE搞反了,老弟!

一语点破,就这个原因。我测试通过了。
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希望大家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问题吧。我不懂:为什么要用个光耦呢?直接用个开关控制不就行了么?都没起到隔离的作用 ...

没人了我

网友T:
把光偶看成一个 NPN的三极管用,  这个电路是有些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语点破,就这个原因。我测试通过了。
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希望大家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
...

:funk::funk:有才

网友U:
关键是8050的耐压不够!8050改成2N5551.
其次就是R1电阻小了,4.7k改成20k。
续流二极管1N4007速度慢了,改成1N5822.

网友V:
mark,有趣的讨论。

网友W:
看一下  是不是C、E搞反了,BE结击穿了。

网友X:
CE搞反了基极不可能是0V啊。

网友H:
点什么破? 开始不是说连三极管都换成了2N5551吗?这也换错了? 大家甭回了,都被楼主调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T:
把光偶看成一个 NPN的三极管用,  这个电路是有些问题.

:handshake,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