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AD6怎么删除内电层中某个区域的铜皮?

楼主(2013-01-09):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删除内电层中某个区域的铜皮?我新画的4层PCB有高压的存在,我想删除高压区域内电层的铜皮,该区域有接插件和其他网络,但是使用FILL填充后,进行规则检查就报错,怕做出PCB出问题,故而想请教有经验的大侠,多谢赐教!!!

网友A:
用机械层或keepout层圈住此区域,并向PCB厂指示挖空。或者内电层不做反片,做正片覆铜,你想怎么挖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