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X系列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3-01-09):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测试及显示成年人手指平压的的压力装置,请问成年人手指压力平压压力一般为多少kpa?MCU初步打算用AT89c52,压力传感器初步考察了MXP2010或者MXP5010两款,2010电源8v左右,而且还需外置放大电路,5010是5v工作电压,而且内置放大电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将MxP5010的输出直接接到AD上?求用过的或者高手指点,不胜感激,这是我第一次做东西,菜鸟,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给回复啊,自己顶个

网友A:
我不专业  帮你增加点人气还是可以的

网友B:
MPX10我用过,这个图是我在一个项目用过的!

网友B:
Vo = 63 x (Vo+ - Vo-)
mpx1010路MPX10DP差不多!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来做。
因为你的设备肯定要进行校准的。
不放手指的时候采集一个数据,放一定重量的时候再采集一个数据,进行两点线性对应。
当然肯定要加软件滤波算法的。
我之前做的重力传感器就是这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来做。
因为你的设备肯定要进行校准的。
不放手指的时候采集一个数据,放一定重量的时候再 ...

能再具体吗?压力传感器有型号推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X10我用过,这个图是我在一个项目用过的!

哦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专业  帮你增加点人气还是可以的

谢谢

网友D:
现在有带I2C总线的压力传感器,不需要校准和标定,你的MCU也不需要AD,这样你的压力就小多了。honeywell有,你需要的话我给你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带I2C总线的压力传感器,不需要校准和标定,你的MCU也不需要AD,这样你的压力就小多了。honeywell有 ...

你好,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D:
www.honeywell.com.sensing 的网站上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PX10我用过,这个图是我在一个项目用过的!

正要用MPX10DP,有空分析下这个图,看看好用不

网友F(2017-05-09):
飞思卡尔传感器  优势原装现货   侯斌   电话13717076781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