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见识到钽电容燃烧事故

楼主(2013-01-09):
一个主电源上的钽电容正负极焊反了,上电首先听到“霹”一声脆裂,紧接着一团明火蹿了起来,和锂电池的燃烧效果相仿,燃烧时间3秒左右被我吹灭,吓得我一时间都忘记关电源开关;还好没爆炸裂开。。

钽电容还是慎用,慎用。。。。不明白主电源才5v,钽电容耐压是16V的,还是会起火?

网友A:
lz要注意安全啊,万事要小心

网友B:
LZ头像有意思。哪天我也试试看能不能烧起来。

建议实在想看电容爆裂还是选择电解电容吧,发生事故的概率小些,不过还是万事小心为好,不要冒险哈

网友C:
呵呵  我都屡见不鲜了
大电解电容才叫厉害呢  炸得我们公司的女的都哭了

网友D:
这和电压、耐压有什么关系
锂电池才4.2V呢!

网友E:
这和短路时的瞬间功率有关!
和容易燃烧的材料有关。
一个火星可以引爆炸*!

网友F:
下次要注意点才行了,这么可怕

网友G(2013-03-06):
电容爆炸是极其可怕的事,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做这种实验,而且,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经验吧?毕竟,我们不是从事电容生产或者研究的,呵呵

网友H:
我都遇过几次了,一般是接反才会起火,跟烟花似的.
所以一般我不用钽电容

网友I:
反接会起火花的。

网友J:
我们产品电压52V,竟然用的耐压50V的陶瓷电容,结果。。。

网友K:
接反了 烧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L:
曾经电解电容接反过,不过只是冒烟,没有爆炸。:)

网友M:
少用钽电容 教训

网友N:
电源滤波慎用钽电容……

网友O:
通常钽电解应用 要50%电压余量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这和短路时的瞬间功率有关!
和容易燃烧的材料有关。
一个火星可以引爆炸*! ...

星星之火呀!

网友Q:
瞬间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R:
呵呵  它的耐压值是针对正向而言的  对反向来说没多大意义,再就是电容反接爆炸和燃烧是与供电电源有关系的  同样是5v电源  如果能提供很大的电流   一上电就会燃烧起来的   注意安全

网友S:
钽电容一般都用在定时电路上做定时积分电容,不建议用在电源的滤波电路上。
引用 网友T:
| 显示全部楼层
钽电容还是慎用为好!

网友U:
我碰到过2次钽电容着火 ,挺恐怖的。正负没接反到,还是HP的设备。

网友V:
220v交流电直接接在几个50V-470μ的电容上,十分壮观

网友W: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都屡见不鲜了
大电解电容才叫厉害呢  炸得我们公司的女的都哭了

呵呵,有点意思。不过自己遇到过,爆过后心里有阴影的

网友X:
少用钽电容,要用就一定要保证质量。我都爆怕了。

网友Y(2013-04-09):
钽电容器是电解电容器,是不能反接的。

网友Z:
这个还主要是正负极接反的问题,我之前也是弄反了...电容就发烫,慢慢的变焦,我赶紧拔了电源,后来上网百度才知道胆电容的那一横杠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