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修改过的板子

楼主(2013-01-09):
上次在论坛里面发表帖子,谢谢网友们给出的建议和意见,我认真采纳并对之前的板子进行了修改,由于技术要求的原因,部分意见没做修改。话不多说 上板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板子布局

板子三维图

正面布线

背面布线

网友A:
搞得挺不错,去耦电容都是放在反面靠近电源点的
L1上端的线需要加粗  U1电源这块要处理好
还做了几个电源测试点   测试点其实最好还是做成贴片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挺不错,去耦电容都是放在反面靠近电源点的
L1上端的线需要加粗  U1电源这块要处理好
还做了几个电源测 ...

嗯 受教了 要是贴片的测试点 当测试的时候表笔是不是容易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挺不错,去耦电容都是放在反面靠近电源点的
L1上端的线需要加粗  U1电源这块要处理好
还做了几个电源测 ...

嗯 当时主要考虑测试点要是贴片的 测试的时候表笔会滑动

网友B:
新手请教几个个问题哈~~
板子上测试孔的规格是多少啊?
为什么有很多的不连接的通孔呢?听说过要打些这样的通孔,那打这种通孔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C:
楼主能把PCB文件上传上来吗,我想看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PCB文件上传上来吗,我想看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