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中芯片管脚变绿问题

楼主(2013-01-09):
如图,在AD6.9中芯片管脚变绿,连不了线,怎么解决?

网友A:
在管脚上右击可以查看错误提示    然后打ruler中去修改规则

网友B:
更改布线规则

网友C:
是不是距离太近了,把规则里面的距离限制修改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D:
我把安全间距和过孔大小改过之后还是不行呢,请大侠指点

网友E: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你下面有隐藏的文字,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F:
你把里面的那个模板(细方格)给删了试试

网友G:
安全间距还是大于焊盘间距,所以结果如此!

网友H:
同样求解答!

网友I(2013-02-21):
在规则设置里,设置一下这个元件整个封装安全间距就行了。

网友J:
在你的电脑上使用快捷键L,出来后你将上面的一个规则上的对号去掉就好了,这是设计上的一基本注意原则,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不愿意去随意的改动安全距离。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做了。画板就是要有一定的习惯!~哈哈哈  胡说了半天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共同学习

网友K(2015-05-19):
先确认安全间距没有问题, 然后把所有层都打开,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焊盘里面  然后看看焊盘的开窗口是不是大了很多。

网友K:
哦 你那边框不会是keepout画的边框吧?

网友L:
我建议你,将这个绿色放大后看看,ad的话会有提示,比如说“<10mil"  这样的提示,然后我们再讨论,到底是什么error,造成的。  或者可以将原文件发给我帮你看看。ghuaiqiao@126.com

网友M:
確認下你的安全距離没有問題的話,可以修改rule就行了

网友N(2015-09-05):
间距问题,在rule里改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