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3-01-09):
今天测量二极管电阻时发现,指针万用表是黑表笔接正,红表笔接负! 二极管的特性是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 以前都是用 数字万用表,红接正 黑接负.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在这点是相反的: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负极,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正极!

网友A:
较老的数字万用表和极少的较新的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是相同的: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正极,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负极;
这个本人曾经做过测试,确实如此!

网友A:
对于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来说,用指针万用表,应该是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
按照上面的极性相反的道理,用数字万用表,应该是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B:
原来还有这种差别,第一次用时还真容易接反了。

网友C:
指针万用表用过10多年,数字万用表用过20多年的,表示很习惯很理解。
使用工具当然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方法。

网友B:
楼上几岁了

网友D:
没错,楼上的各位说得对,通常指针万用表是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而数字万且表刚好相反!

网友E:
学习了。大家讨论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