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通信

楼主(2013-01-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TM32 的USB建立工程的时候总是出错,然后我看了一下库里面自带的关于USB的工程,因为在USB的库里面都定义了关于硬件之类的东西(都是开发板指定接口),因为我不想用他们提供的关于应用接口层的函数,只是使用他们的库,其中关于硬件的头文件包含在库里面了,同时库又被授权了,改动不了。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自己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A(2013-03-06):
哥们 你搞定了没 小弟弄不出来啊 建立工程不行啊 麻烦指点一些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搞定了没 小弟弄不出来啊 建立工程不行啊 麻烦指点一些 感谢!!

我觉得直接在它给的库的例程上面更改就可以了,好像有一个Mouse,摇杆的那个,应该可以。

网友B:
用stm32官方的usb例程啊,只有几个文件需要修改,,,库中的文件无法修改可能是文件被设置成了只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直接在它给的库的例程上面更改就可以了,好像有一个Mouse,摇杆的那个,应该可以。 ...

哥们 你好 我看了一天的英文PDF文档 但还是没有弄明白怎么把它的库建到我已有的工程 我现在就是想把它做HID设备 我现在需要实现枚举就好了 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加工程 我现在手上有 stm32_f105-07_f2_f4_usb-host-device_lib.zip (3.73 MB, 下载次数: 11) 我对USB了解的太少 但急需实现这个功能 麻烦大哥指点指点 不胜感谢,感谢!!!

网友C(2013-06-08):
LZ,问题解决了没?我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指教378040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