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 查看 DSP 内部图像

楼主(2013-01-09):
求:怎样用ccsv5 查看 dsp 内部图像。CCS3.3可以查看,但是CCSv5搞不定。有人能搞定么?

楼主:
偶搞定了。哈哈。

网友A:
怎么实现的啊,请教下,应该在CCS里配置,设置图像地址什么的吧?

楼主(2013-03-02):
在Debug模式下,在view里面有个image,点击打开,然后设置参数就行了。呵呵

网友B:
楼主好牛,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了!

网友C:
今天才知道原来ccs还有这个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