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水位传感器

楼主(2013-01-09):
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水位温度传感器,在网上说NTC和PT100,用51单片机怎么去驱动,师傅们支一招,谢谢.

网友A(2013-04-15):
沙发。我也在弄这个。可惜还没弄出来。
帮顶

网友B:
从三根引线看,使用方案应该是:
一个PT100测温度,然后,根据温度值得到NTC 的阻值,测量若干串联的 NTC 的总电阻,再计算出几个是高温,几个是低温,从而得到水位高度。

网友C:
  我家也有一个 不过是4线的, 带水位和水温度~~~~  不会玩~~~

  求资料  ~~~  我自己看

网友D:
水位明显是多个导电片,温度应该是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