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固定FLASH地址赋值

楼主(2013-01-09):
我看了资料,给固定RAM空间赋值,程序可以这样写
unsigned char data MyBuf _at_ 0x20;
MyBuf =5;

我想给FLASH地址假设0x1F00;
unsigned char code MyBuf _at_ 0x1F00;
MyBuf = 0x01;
这样就错误。

我后来想用指针,可由想到如果强行用指针指向这个地址,难保证代码本身(即编译器)不会占用这个地址,那就是会有问题。

有没有哪位知道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const u8 bootsoftver __at (0x1F00) =0x01; //我试过这样也不行

网友A:
KEIL C51如果通过_at_指定地址,不能初始化

可以通过汇编实现
// my.a51

public my_flash_var

cseg at 100H

my_flash_var:
    db 55h

end

然后C声明

// flash.c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my_flash_var;

就可以了

网友A:
还可以通过连接器来实现

首先不指定变量地址,通过连接器控制变量的地址,具体方法参见KEIL帮助文档

我一般通过汇编实现

楼主:
谢谢ayb_ice,可行,不知道为什么直接插入C语言不行。。。
#pragma ASM

public my_flash_var

cseg at 0FDFFH

my_flash_var:
    db 01h

#pragma ENDAS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ayb_ice,可行,不知道为什么直接插入C语言不行。。。
#pragma ASM

这个只能插入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