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极管做开关时,VCE会有电压降吗?

楼主(2013-01-09):
三极管做开关时,VCE会有电压降吗?
在小电流时(小于5MA),VCE会有电压降吗?
在大电流时,VCE会有电压降吗?

网友A:
都会有的,大约在0.3V左右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 试试或者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会有的,大约在0.3V左右

我实际测试也有0.15的电压

网友C:
都会有,具体的数值与型号有关

网友D:
Vce的值与流过管子的电流有关,如果做开关管的话,一般会有0.2-0.3V的压降!

网友E:
与电流有关,看你的功耗。

网友F:
电流小的话基本无压降

网友G:
有,多少和管子型号有关。。。

网友H(2013-02-16):
查查具体型号的电流和VCE电压的图表。很清楚的。

网友I:
当然会有压降了

网友J:
当然了,根据管子型号而定。不同管子,压降都不一样。是用VCE来检测过流的吗?

网友J:
也根据电流大小而定,电流大,压降大,电流小,压降小。。

网友F(2013-04-05):
楼上正解

网友K:
回九楼:你的意思是说、三极管CE击穿了吧????请问:神马半导体?????………哈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