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纹波吧,7805就算开路也是很稳定的。这个ic很傻瓜的啊

网友B:
就是负反馈系统的稳定性,零极点问题,跟厂家数据手册来选ESR。

网友C:
没有发现过,一般按照手册要求选择电容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负反馈系统的稳定性,零极点问题,跟厂家数据手册来选ESR。

谢谢大神!

网友D:
7805还没有发现有不稳定的。
倒是其它一些新的IC,比如LDO,容易不稳定。
7805 TO-220封装的,基本上是最好的稳压IC了,性能比绝大部分新推出的LDO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还没有发现有不稳定的。
倒是其它一些新的IC,比如LDO,容易不稳定。
7805 TO-220封装的,基本上是最好 ...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E:
7805还没有发现有不稳定的。

网友F:
是啊 有的7805后面不加大的钽电容会震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