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五章 RVMDK软件入门

楼主(2013-01-09):
第六章 跑马灯实验
    STM32最简单的外设莫过于IO口的高低电平控制了,本章将通过一个经典的跑马灯程序,带大家开启STM32之旅,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了解到STM32的IO口作为输出使用的方法。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代码控制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的两个LED:DS0和DS1交替闪烁,实现类似跑马灯的效果。 本章分为如下四个小节:
    6.1, STM32 IO口简介
    6.2, 硬件设计
    6.3, 软件设计
    6.4, 仿真与下载
详细内容和源码,见附件!
实验1
《STM32开发指南》第六章

网友A:
不错,对初学者有所帮助。

网友B:
章节怎么看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C:
其它部分在哪里?

网友D:
LZ共享的资料还需要进一步的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章节怎么看的糊里糊涂的

没啊,前面几章是介绍怎么用的。从第六章开始才是实战。所以第六章对应实验1.后续的实验就是第N章,对应实验N-5。

网友E(2013-08-19):
在跑马灯的试验中。我的LED端口是PE7-PE10。我将这个定义方式
        GPIOE->CRH&=0XFFFFFFF0;
        GPIOE->CRH|=0X00000003;//PE.8推挽输出
        GPIOE->ODR|=1<<8;      //PE.8输出高

        GPIOE->CRH&=0XFFFFFF0F;
        GPIOE->CRH|=0X00000030;//PE.9推挽输出
        GPIOE->ODR|=1<<9;      //PE.9输出高

        GPIOE->CRH&=0XFFFFF0FF;
        GPIOE->CRH|=0X00000300;//PE.10推挽输出
        GPIOE->ODR|=1<<10;      //PE.10输出高
改成

        GPIOE->CRL&=0X0FFFFFFF;
        GPIOE->CRL|=0X30000000;//PE.7 推挽输出
        GPIOE->ODR|=1<<7;      //PE.7 输出高

        GPIOE->CRH&=0XFFFFF000;
        GPIOE->CRH|=0X00000333;//PE.8-10推挽输出
        GPIOE->ODR|=7;      //PE.8-10输出高

效果一样。后来发现GPIOE->ODR|=7; 定义有错误,但是发现把GPIOE->ODR相关的语句全部注释掉
如此
        GPIOE->CRL&=0X0FFFFFFF;
        GPIOE->CRL|=0X30000000;//PE.7 推挽输出
       //GPIOE->ODR|=1<<7;      //PE.7 输出高

        GPIOE->CRH&=0XFFFFF000;
        GPIOE->CRH|=0X00000333;//PE.8-10推挽输出
        //GPIOE->ODR|=7;      //PE.8-10输出高
试验效果一样。这是怎么回事,ODR的定义与否都没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