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通信中的AT指令求助

楼主(2013-01-09):
小女子现在刚开始研究GPRS通信,要实现用华为两个EM310开发板实现GPRS数据传输,现在有个AT命令搞不明白了:
AT%IPOPEN="TCP","10.38.131.2",3000
请问这个命令中的IP地址和端口号怎么设置啊,这个应该要设置我的另一块开发板上的SIM卡的地址呢吧,但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另一块开发板上的SIM卡的地址和端口啊,各位大神救命啊,刚注册没多少分给大家,对不住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
建议:先熟悉这个模块的资料。
PS:没搞过这个模块

网友B:
如果是GSM模块,直联似乎实现不了。GSM分配的是内网IP,你可以找个电脑做中转。要不就换CDMA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GSM模块,直联似乎实现不了。GSM分配的是内网IP,你可以找个电脑做中转。要不就换CDMA模块。 ...

我是想实现用两个GPRS开发板直接点对点的进行数据传输,然后将传过去的数据在通过串口传到电脑上进行处理,我的电脑是不能上网的,请问我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熟悉这个模块的资料。
PS:没搞过这个模块

恩,谢谢啦

网友C:
这个好像不太好实现 一般都是模块和电脑通讯,而且你要注意如果电脑的IP地址不是固定的,每天调试模块的时候还需要重新设置IP

网友D:
移动联通好多年前就把内网互联关掉了,记得在7,8年前搞G网的时候就是那样子了。
实际上来说,内网互联技术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运营商不乐意。
抛开运营商的问题,内网互联可以通过短信来传送本机IP让对方知道。内网的两台机器,彼此间能知道的,也就是电话号码了。
还有种方法,是拿其中一个模块来做主机,配合花生壳之类的软件,另一个做域名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