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减速 平滑性,

楼主(2013-01-09):
前提:
做球机控制,要实现预置位功能,
   两个步进电机,运动到先前保存的位置,
要通过最短的时间到达,
先有个加速过程,再有个减速过程,--》平滑性

问题:
我遇到不是知加速到哪个地方停止加速,??
到哪个地方开始减速,

已有的条件:
现在已知道的:当前位置到要达到的位置的距离可以得出,即要走多少步可以算出,
程序中,我通过改变定时器的始值---》改变脉冲的频率---》
改变电机的速度,

网友A:
你可以看下PID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PID算法吧

PID算法?
谢谢,先去查查,

网友B:
我也在搞步进电机,但是我需要的转矩控制,电机加了一个200线的编码器,但是在控制转矩时,就是低转速大电流出现电机抖动的情况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理论推导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