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it FatFs 文件系统 初学成功

楼主(2013-01-10):
Petit FatFs 的官方网: Petit FatFs 的官方网.zip (246 Bytes)
    Petit FatFs is a sub-set of FatFs module for tiny 8-bit microcontrollers. It is written in compliance with ANSI C and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disk I/O layer. I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iny microcontrollers with a small memory even if the RAM size is less than sector size。
Petit FatFs 是FatFs的精简版,比较适用于低端8位单片机中。可以用在小RAM的单片机中,RAM可以小于扇区的RAM(512bytes)中。
Features
  • Very small RAM consumption (44 bytes work area + certain stack).
  • Very small code size (2K-4K bytes).
  • Supports FAT32.
  • Single volume and Single file.
  • File write function with some restrictions.
看最后一条,写函数有一些限制。如果不用于写操作的话,这个文件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RAM与ROM消耗都很少,用keil编译的话会消耗250字节左右的栈空间。支持FAT32,FAT。
下载地址可从官方Resources中下, 或点 pff2.zip (38.25 KB) 下载。
官方介绍的限制:1、只能挂载一个设备。2、Petit FatFs不能创建文件,只能对已存在的文件进行操作。3、写函数只能写到原来文件的大小,不能扩展大小,不能更新文件时间信息,不能写只读文件。

Petit FATFs能够在不同的单片机平台上运行,具有良好的层次结构,其层次结构,如下图:

应用层位于最顶层,它提供供了以下几个函数:
① pf_mount :为Petit FATFs模块注册或者卸载一块工作区域,它包括了设备的初始化(diskio.c中的disk_initialize)、文件系统的设置(FAT32、FAT)等,是Petit FATFs能够工作的前提,在调用其他应用层函数前应先调用此函数。一般用法是:
                       FATFS fatfs;   ///定义一个文件系统对象
                       if(pf_mount(&fatfs))       printf("Failed"); //如果返回1,则挂载失败,否则成功
② pf_open: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在对文件进行读操作和移动读写指针前,首先应该调用该函数。打开的文件必须是已存在的,一般用法:
                      if(pf_open("MESSAGE.TXT") )              printf("Failed"); //如果返回1,则打开失败,否则成功
③ pf_read:读一个文件。函数的三个参数分别表示读出数据存放的地址,读出数据的大小,反回真正读出的char数据的大小。
④ pf_write:写一个文件。函数的三个参数分别表示写入的数据存放的地址,要写入的数据的大小,返回真正写入的char数据的大小。
⑤ pf_lseek:移动读/写指针。参数表示从第几个数据开始操作。
⑥ pf_opendir:打开一个目录。第一个参数表示指向空白目录结构,第二个表示指向一个已存在的目录名。
⑦ pf_readdir:读一个目录项。
使用者在使用应用层函数时只需调用即可无须理会 Petit FATFs的内部结构以及复杂的FAT 协议。 中间层Petit FATFs 包含了FAT 的读写协议,和最底层 Low Level Disk I/O完全分离,所以一般不用修改。 Low Level Disk I/O位于最底层,它不是 Petit FATFs 模块的一部分,需要根据不同的单片机和不同的存储媒介进行编写,是移植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要编写的底层驱动函数有
① disk_initialize:存储媒介的初始化,一般成功则返回0,如果用sd卡的话,初始化、复位成功后返回零,否则返回1即可。
② disk_readp :读部分扇区,里面的参数* dest, 存放数据的地址。sector,读的第几个扇区, sofs,从扇区平移多少位 。count  读出的数据个数。
③ disk_writep:写部分扇区,里面只有两个参数,写入的数据地址* buff与第几个扇区sc两个数据。但在编写这个程序的时候要注意,由于FatFs内部调用函数的需要,必须按照以下的顺序来,
当 buff 指向一个空指针,当sc 不为0 时,则表示对这个扇区的写操作进行初始化;当sc 为0 时,则表示对这个扇区的写操作进行结束操作;
当 buff 指向一个内存缓冲区,则是进行正常的读写。

Petit FATFS 文件系统的移植过程:
Petit FATFs是一个可配置的文件系统,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裁剪。
Petit FATFs 提供了5 个程序文件,分别是 diskio.c、diskio.h、integer.h 、pff.c 和pff.h 。其中integer.h 和pff.c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改动,需要改动的是 diskio.c和pff.h 。diskio.c里面主要包括三个函数的编写即 disk_initialize 、disk_readp 和disk_writep ,这三个函数已经在上面讲过,这里只需将这三个函数写在 diskio.c里面相应的位置即可。配置的工作主要在 pff.h里面。
在pff.h 里面我们需要配置的有:
① #define _USE_READ 。有0 和1 两个值可被选择,选择 0 则不使能文件读操作,选择1 则使能读文件操作,在这里我们选择 1,使能读文件操作。
② #define _USE_DIR。为1 时使能打开一个目录和读一个目录项操作,为 0 时则不使能相应操作,因为我们只测试文件的读/写操作,所以设置其值为 0。
③ #define _USE_LSEEK。有 0 和1 两个选择项。1 时使能移动读/写指针操作,为 0 时则禁止。。
④ #define _USE_WRITE。为 1 时使能写文件操作,为 0 时禁止写文件操作。这里设置其值为1,使能写文件操作。
⑤ #define _FS_FAT32。为 0 时仅支持FAT16 文件系统,为1 时支持 FAT32 文件系统。FAT32 文件系统是FAT16 文件系统的升级,而且现在 SD 卡在出厂时一般都默认被格式化为FAT32 文件系统,所以设置其值为 1。
⑥ #define _WORD_ACCESS。有0 和1 两个值可被选择。为 0 时选择字节寻址方式,为1 时选择字寻址方式,一般都置1。
到这里Petit FATFs 文件系统的移植过程完成。
官方例程,挺不错的:
我个人调试的例程(winavr  gcc环境):

网友A(2013-03-26):
楼主好厉害,请问如果我只用写的部分,需要对底层读的部分编程么?

网友:
楼主+下QQ910200850,求指导

网友B(2013-08-14):
感谢,我已在STC12C5A60S2上移植成功

网友C(2013-10-09):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已在STC12C5A60S2上移植成功

请问pf_read怎么才能停止读到的一个文件

网友C:
搞出来了

网友D(2014-01-20):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已在STC12C5A60S2上移植成功

求例程!

网友E(2016-11-17):
Petit FatFs不能创建文件只能读出文件,需要注意在PeititFatFS 的默认扇区大小是512,要把创建文件的文件系统的扇区改成512,不然读取时会出现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