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怎么做到一个恒定电压不受负载影响?

楼主(2013-01-09):
怎么做到一个恒定电压不受负载影响?,比如说输出一个5V,不管给他接多大的负载,电压都不变!

网友A:
那东西实际不存在,
任何实际电压源都有一定的内阻

网友B:
在一定负载范围内可以实现  全范围是不可能的

网友C:
那要看你供电功率是多大了:)
或者仿真里可以存在这样的情况

网友D:
真的不会存在的,任何一个电压都有输出功率的,超过输出功率肯定会拉低的。

网友E:
这和GongChanZhuYi一样

楼主:
可不可以用负反馈的方法,自动调节了,当我的负载大,供电被拉低了,就有负反馈去调节电压,满足一个比较理想的恒定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负反馈的方法,自动调节了,当我的负载大,供电被拉低了,就有负反馈去调节电压,满足一个比较理 ...

看3L的回复

网友F:
就是恒压源,在一定负载范围内,能做到精度很高的恒定电压,但是没可能任何负载都恒定的。笨蛋

网友G:
可以给定一个电压作基准,对输出电压进行控制,在基准电压上下波动,电压不随负载变动,

网友H:
假定某些条件,理论是可以的,实际应该无法满足.

楼主: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理想的可能无法实现,至少可以做到很好的!

网友I:
如果你能做出来,那么这个世界将会被你毁灭。
电网的功率大把,你把他短接你看电压会不会下降。电源同理。
在低的内阻,他还是有内阻的。

网友I:
还是那句话,看3L!

网友J:
一看就是被仿真软件毒害的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和GongChanZhuYi一样

:P是你自己把gongchanzhuyi理想化了:P

网友L:
感觉不太可能哎。。。

网友M:
不能太理想

楼主:
大家不要太钻牛角尖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在问问大家能不能用反馈的方法调节输出达到一个比较恒定的输出!什么是理想化的东西都没有界定,又何来理想化!

网友E:
恒压源必然有电流限制,恒流源必然有电压限制。
LZ要的内阻为零的恒压源,可能吗

网友E:
3L早就回答的很清楚了,LZ不看

网友N:
总之,是有个功率限制的,假如功率不是问题控制上也没问题。我们用的开关电源都是通过反馈稳压的。

网友O:
不实际,功率不可能做的很大

网友P:
LZ应该先把用途说出来,在提出预算有多少,则毫无意义。
技术上的问题通常是可以用钱堆出来的

网友Q:
反馈调节中加入一定的补偿,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输出电压恒定。
其实所谓恒定不恒定也都是相对的,不是吗

网友R(2013-02-10):
加电压反馈

网友S:
  输出能力大于,负载能力

网友T:
初生牛犊不怕虎,赚牛角尖的人也很多。楼主肯定不是没有一定条件的,只是楼主知识面还没有达到需要建立一定条件范围的水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