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InitPll(DSP28_PLLCR,DSP28_CLKINDIV);  定时器配置的DSP28_PLLCR=5,DSP28_CLKINDIV=0(就是说使能2分频)外部晶振是20MHz,所以SYSCLK是50MHz。中断函数如下: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8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8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8 = 1;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8 = 1;
    EDIS;
  StopCpuTimer0();
     DISABLE_TIMER1_INT;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50, 1000000);
    StartCpuTimer0();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就是说电平是每隔1s翻转一次吧,就是说灯亮1s,灭1s。但是实际板子上面,灯是亮0.5s,灭0.5s,为什么会这样啊,找了半天都没找出答案来。

楼主:
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BUZZ_CLK_GENER;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8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8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8 = 0;                                                                          // GPIO8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8 = 1;                                                                           // GPIO8 = outpu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8 = 1;    EDI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StopCpuTimer0();                                                                                                //停止计数
DISABLE_TIMER1_INT;                                                                                                //不使能定时中断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50, 1000000);                        //设置定时时间
        StartCpuTimer0();                                                                                                //重启定时器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ACK标志位写1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