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开关控制LED灯具

楼主(2013-01-09):
我想用轻触开关控制LED灯具,LED驱动是恒流350mA, (输出电压24V)。想在灯具上装个轻触开关来控制通断电,轻触开关一般是12V 50mA。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本人超级菜鸟,最好详细点,有图有真相。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轻触开关必须接12V的电压吗?

楼主:
12V是最大耐压

网友B:
轻触开关一般是12V 50mA
轻触开关不就是一个按钮,按下去就短路,放手就断开。
如果真如你所说,就加个三极管吧

网友C:
是按一下开,按一下关吗?这样是需要电路来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