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2013-01-09):
最近打算用PIC单片机,PIC16或18系列的,大家用什么编译器啊?ide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我原来听说用的是C16或C18,但是好像microchip官网上没有下载了,现在是MPLAB XC8

网友A:
16怎么用,我觉的一般直接用汇编好了,18呢就用c18吧,c18是可以升级的,不过最初版本需要安装MPLAB-C18-v2.00-win32.exe

网友B:
我用自己做的,永远不会过期,发现问题可以修理。:-)

网友C:
IDE:  MPLAB8.87
PIC16:PICC16 PRO
PIC18:C18

如果需要和谐版,请联系代理商,一般都有

网友D:
IDE:7.42
编译器:C30
最近编写程序时,出现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e to invalid license,有哪位高手知道的,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