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的PWM调光

楼主(2013-01-09):
想用PWM信号对6个并联的LED进行亮度调节,PWM信号由PIC单片机I/O口输出,占空比由按键调节,通过三极管驱动LED,电路如下

在用普通草帽LED(绿色高亮)试验时,亮度调节正常,换用贴片LED(白色)时,在把占空比调节到某一数值,比如30%时,LED亮几秒就灭了,并且在用按键调节占空比时,占空比在增加不到50%时,就自动跳回最低占空比,再次增加占空比时,增加不到40%时有自动跳回最低占空比,再次调节的占空比最大调节值又比前一次低,观察PWM波形,高电平的后半截有类似振荡,波形如下,而用草帽LED时波形正常无类似振荡,请教各位大虾如何才能正常调节呢

网友A:
可否在三极管的基极加个RC滤波呢,自动跳回最低占空比?这个不懂,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C:
按键程序问题

网友D:
检查程序吧,波形中的抖动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楼主:
但用草帽LED波形没有抖动,而且测量白色LED的电流比草帽LED大

网友E:
改下电路,换用8550 输出并个电解 然后再接LED

网友F:
LED颜色不一样,参数是有差别的。

网友G:
先把限流电阻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下电路,换用8550 输出并个电解 然后再接LED

请问电解电容是并在三极管基极吗

网友H:
单片机程序问题吧

网友I:
电解并联在基极的话,三极管就工作在放大状态了,这时候三极管的功耗会增加。
如果并联在LED两端(每个都并),那么三极管还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功耗比较低。
不同的LED串联的限流电阻是不同的,要根据实际调整,使得三极管全导通时(最亮)可以安全工作。

网友J:
这个我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你使用普通的IO来调光,最终你的PWM频率是抖动,因为你的程序执行的路径在每一次循环都不一样,主要是后台的中断执行也有影响。你可以在示波器上查看你的PWM波形。PWM的周期是变化的,你的LED调光后会闪的。最好使用定时器的PWM来完成。我用了价格非常底的芯片就搞定了PWM调光和IR接收和IR发射部分.需要方案的写邮件给我。ZOUWEN1@163.COM.

网友K:
绿色正常说明波形应该没问题,估计是你的I/O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参考

网友L:
限流电流改成可调的,应该是取值有问题,还有价格RC 过滤。

网友M:
估计是电流太大引起单片机复位了,所以会回到开机缺省占空比。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电流太大引起单片机复位了,所以会回到开机缺省占空比。

姜还是老的辣。估计输出的干扰反馈到单片机了。

网友O:
给你推荐个芯片LT3477IUF,比较好用,

楼主:
换成PNP的管可以了,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换成PNP的管可以了,谢谢大侠指点!

你是通过防止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方式来降低LED电流,三极管上功耗大,可靠性不高,如果不想改善电源容量,可以增大限流电阻来降低总电流。

网友P:
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是通过防止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方式来降低LED电流,三极管上功耗大,可靠性不高,如果不想改善电源容量, ...

请问有没有可靠性高的方案,想维持原先的亮度

网友Q:
主要是芯片的结电容数值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可靠性高的方案,想维持原先的亮度

你的问题是5V电压不稳造成单片机复位,从波形上看,占空比大时5V出现了波动,改善的办法很多:
靠近LED的地方在5V对地加个几百到上千U的电容降低电源波动;
换用功率更大带负载能力更强的5V电源;
改进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使单片机在电源于一定范围范围波动的情况下,也不复位;
改善PCB走线,把LED工作电流回路和单片机工作电流回路分开走,防止LED的大电流在单片机电流回路里叠加压降,使得实际到达单片机电源、地引脚之间的电压大幅波动;

网友R:
直接8050换成场效应管看看

网友S:
可以在程序中加入滤波操作   这样可以通过软件滤波消除抖动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T:
在用普通草帽LED(绿色高亮)试验时,亮度调节正常,换用贴片LED(白色)时,不行了
那就排除了软件没什么问题呀。
再看你硬件:6路并联,不知你用的是多大的LED,一路的电流是多少?就当你的“草帽LED“是常用的ф10指示灯,要点亮的电流约十几毫安,设计按20mA算,你的控制电流在1A多了(实际可能没有),但你的贴片LED(白色)电流比这个还大,不知又大多少?你用个S8050的三极管能承受的了吗?很明显是换用贴片LED(白色)时,随着电流的增大,三极管失控,也影响了你的PWM的波形了,波形抖动又恰恰出现在高电平的后端,为什么?很明显了吧。
另外,LED直插、贴片的都有很多种,电流相差也很大,大的大到几W。不知LZ说的是哪种?另你测了电流又没说出具体的值。要大家帮你猜

网友T:
引用 楼主:
换成PNP的管可以了,谢谢大侠指点!

PNP的什么管?能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U:
同意19楼

网友V:
14#中,电路中,不应使用大电容在PNP输出。因为我在实际使用中遇到,增加了大电容,PWM调光的效果,在小占空比时不明显,即,LED不是变的很暗。

楼主:
最开始用的是Φ3的草帽LED,后面用的是0805白色贴片LED,亮度很高,可以当一个小灯用,在不能正常调节占空比时,测得通过6个LED的电流在增加到0.1A左右时不能继续增加,后换用S8550基本可以正常调节,不过换成1206的LED时也不能正常调节

网友A:
学习了。电源的稳定很重要啊。降低PWM的频率行不行呢?

网友W:
不同的发光二级管所需维持电流不一的,要根据参数改变限流电阻的

网友X:
这个纯粹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Y:
出来隔离,或使用MOS驱动。

网友Z:
这个电路 是也就是做做实验用用,用于成熟的产品还是要慎重。 LED的驱动 要想可靠 还是得用恒压源或者恒流源。

网友AA(2013-05-07):
我是做PWM触摸调光控制的,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AB:
上述都有道理!逐步解决吧!…

网友AC:
电路没有问题的,是程序问题,用示波器一直观察驱动脚的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