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上电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3-01-09):
接了一个跟随器,输入1.5V,上电后50us后才跳到1.5V
建立时间倒挺快,但上电用了50us是不是太长了
放大器型号OPA376,跟随器负载接10k电阻,空载测时前50us输出为电源电压

网友A:
不算夸张,请测下其电源的上升时间。

网友B:
我觉的你的这个波形不是放大器引起的,而是电源
你可以测一下电源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C:
一般运放的建立时间也就是几个uS,快的是nS级别。
个人看法就是楼上两位说的,是电源的建立时间过慢导致,对比测量下电源的建立时间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你的这个波形不是放大器引起的,而是电源
你可以测一下电源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一致的。 ...

电源波形看应该没问题
不了解运放内部结构,应该没太多管子和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运放的建立时间也就是几个uS,快的是nS级别。
个人看法就是楼上两位说的,是电源的建立时间过慢导致, ...

用的是单片双运放,不知道会不相互影响

网友C:
相互不会有影响,理论上不应该,OPA376自身的延时不应该这么大,要不把完整电路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互不会有影响,理论上不应该,OPA376自身的延时不应该这么大,要不把完整电路贴上来看看 ...

图中是测试电路,用周期方波控制电源

网友C:
找同档次的op测试了下,OPA2376的上电延时还是比较小的,几十uS算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同档次的op测试了下,OPA2376的上电延时还是比较小的,几十uS算正常啦

上电时间不是手册里的参数,要是挨个型号测试,找到合适的还真不容易
很感谢啊

网友D:
运放要想输出电源电压,输出级就得有Pmos管,而Pmos在无偏置情况下为导通,所以刚上电会输出电源电压
运放输出摆率是受SR影响的,而就你这种情况,挺复杂的。
运放内部的放大极通常用恒流源偏置,而这些都得有个建立过程

OP376 SR为2V/us
最后:用 输出摆率SR大的运放,应该有改善
或者在保证相位裕度的前提下在输出挂负载电容,这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