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基本知识不能工作在IV象限,为啥???

楼主(2013-01-09):
请教大虾?书上说晶闸管不能工作在IV象限,这到底是为什么,以下是书上说的,一直不理解

对于四象限的双向可控硅来说,
在第四象限的触发需要更大的触发电流IG和触发
电流的持续时间, 较低的dVt /dt承受能力, 以及
容易使门极退化等劣势, 所以目前三象限可控硅
较为普及。

网友A:
因为门极不在正中间,所以总有一边离门极远,远的这边,触发自然扩散得慢。

网友B:
可控硅也称作晶闸管,它是由PNPN四层半导体构成的元件,有三个电极,阳极A,阴极K和控制极G。可控硅在电路中能够实现交流电的无触点控制,以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并且不象继电器那样控制时有火花产生,而且动作快、寿命长、可靠性好。在调速、调光、调压、调温以及其他各种控制电路中都有它的身影。可控硅分为单向的和双向的,符号也不同。单向可控硅有三个PN结,由最外层的P极和N极引出两个电极,分别称为阳极和阴极,由中间的P极引出一个控制极。单向可控硅有其独特的特性:当阳极接反向电压,或者阳极接正向电压但控制极不加电压时,它都不导通,而阳极和控制极同时接正向电压时,它就会变成导通状态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f%a5%e8%af%86/

网友C:
楼主所说明显是双向晶闸管,3楼扯远了。

楼主:
多谢NE5532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