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51单片机产生 闪烁灯

楼主:
功能:在P1.0端口上接一个发光二极管L1,使L1在不停地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的时间间隔为0.2秒。

2.电路原理图

图4.1.1

3.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端口用导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端口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    延时程序的设计方法

作为单片机的指令的执行的时间是很短,数量大微秒级,因此,我们要求的闪烁时间间隔为0.2秒,相对于微秒来说,相差太大,所以我们在执行某一指令时,插入延时程序,来达到我们的要求,但这样的延时程序是如何设计呢?下面具体介绍其原理:

如图4.1.1所示的石英晶体为12MHz,因此,1个机器周期为1微

MOV R6,#20                2个        2

D1:        MOV R7,#248                     2个        2 2+2×248=498 20×

              DJNZ R7,$                   2个        2×248 (498

              DJNZ R6,D1                2个 2×20=40 10002

因此,上面的延时程序时间为10.002ms。

由以上可知,当R6=10、R7=248时,延时5ms,R6=20、R7=248时,延时10ms,以此为基本的计时单位。如本实验要求0.2秒=200ms,10ms×R5=200ms,则R5=20,延时子程序如下:

DELAY:          MOV R5,#20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2).            输出控制

如图1所示,当P1.0端口输出高电平,即P1.0=1时,根据发光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可知,这时发光二极管L1熄灭;当P1.0端口输出低电平,即P1.0=0时,发光二极管L1亮;我们可以使用SETB P1.0指令使P1.0端口输出高电平,使用CLR P1.0指令使P1.0端口输出低电平。

5.    程序框图

       如图4.1.2所示

图4.1.2

6.    汇编源程序

                            ORG 0

START:               CLR P1.0

                            LCALL DELAY

                            SETB P1.0

                            LCALL DELAY

                            LJMP START

DELAY:              MOV R5,#20                        ;延时子程序,延时0.2秒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7.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sbit L1=P1^0;

void delay02s(void)               //延时0.2秒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1=0;

     delay02s();

     L1=1;

     delay02s();

    }

}

网友A(2013-01-10):
使用51单片机来控制led灯的变化,设计过程挺清楚的,资料挺基础的

楼主:
结贴了, C51单片机产生 闪烁灯挺基础的,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