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楼主:
如图4.3.1所示,AT89S51单片机的P1.0-P1.3接四个发光二极管L1-L4,P1.4-P1.7接了四个开关K1-K4,编程将开关的状态反映到发光二极管上。(开关闭合,对应的灯亮,开关断开,对应的灯灭)。

2.电路原理图

图4.3.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3用导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4端口上;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4-P1.7用导线连接到“四路拨动开关”区域中的K1-K4端口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       开关状态检测

对于开关状态检测,相对单片机来说,是输入关系,我们可轮流检测每个开关状态,根据每个开关的状态让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可以采用JB P1.X,REL或JNB P1.X,REL指令来完成;也可以一次性检测四路开关状态,然后让其指示,可以采用MOV A,P1指令一次把P1端口的状态全部读入,然后取高4位的状态来指示。

(2.       输出控制

根据开关的状态,由发光二极管L1-L4来指示,我们可以用SETB P1.X和CLR P1.X指令来完成,也可以采用MOV P1,#1111XXXXB方法一次指示。

5.程序框图

图4.3.2

6.方法一(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MOV A,P1

                                      ANLA,#0F0H

                                      RR A

                                      RR A

                                      RR A

                                      RR A

                                      XOR A,#0F0H

                                      MOV P1,A

                                      SJMPSTART

                                      END

7.方法一(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P1>>4;

     temp=temp | 0xf0;

     P1=temp;

    }

}

8.方法二(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JB P1.4,NEXT1

                                      CLR P1.0

                                      SJMP NEX1

NEXT1:                       SETB P1.0

NEX1:                          JB P1.5,NEXT2

                                      CLR P1.1

                                      SJMP NEX2

NEXT2:                       SETB P1.1

NEX2:                          JB P1.6,NEXT3

                                      CLR P1.2

                                      SJMP NEX3

NEXT3:                       SETB P1.2

NEX3:                          JB P1.7,NEXT4

                                      CLR P1.3

                                      SJMP NEX4

NEXT4:                       SETB P1.3

NEX4:                          SJMP START

                                      END

9.方法二(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0)

       {

         P1_0=0;

       }

       else

         {

           P1_0=1;

         }

     if(P1_5==0)

       {

         P1_1=0;

       }

       else

         {

           P1_1=1;

         }

     if(P1_6==0)

       {

         P1_2=0;

       }

       else

         {

           P1_2=1;

         }

     if(P1_7==0)

       {

         P1_3=0;

       }

       else

         {

           P1_3=1;

         }

    }
}

网友A(2013-01-10):
这多路开关状态指示是用51单片机做的,挺好的

楼主:
结贴了, C多路开关状态指示挺基础的,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