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

楼主(2013-01-09):
keil工具如何设置main函数的参数?

网友A:
哪个芯片

一般都会有启动文件的 可以在启动文件里面设置main的参数

网友B:
单片机的MAIN不需要向上返回不需要运行参数,没有别的函数再调用MAIN

MAIN就是整芯片功能的主体,如果有数据通信,那可以从别的通信接口把数据送出去。

网友C:
启动代码那应该可以,不过没什么意义,
单片机程序不像PC中的程序那样可能面临N多不同的启动条件
单片机MAIN的参数从哪来,无非是在启动main前
通过通信接口(还没启动main很怀疑这个通信有没有初始化)
或者
内部FLASH或者类似EEPROM中读取
而这些完全可以在main中获得,再根据获得的参数转向不同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