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扩展问题

楼主(2013-01-09):
单片机输入的IO口怎么扩展,简单一点的,我主要用于按键,输出可以用74LS138,输入有没有类似的反译码器?

网友A:
扩展一片按键数码管险事芯片即可,hd7279,zlg7289,zlg7290,ch451,ch452....可选的n多

网友B:
可以去周立功的网站上搜搜,他们的7290/7289的资料和应用例程很多

网友C:
用串口扩展加串转并芯片74hc164

网友D: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单片机做;3元一个单片机,IO端口很多;

网友E:
扩展方案有很多,可以看你具体情况

网友F:
看看周立功的网站,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G(2013-08-13):
我近来也在研究IO口扩展,,不够用 啊

网友H:
人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