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一般特殊管脚的接地特殊处理疑问?

楼主(2013-01-09):
大多数MCU的引脚里都会有些管脚在芯片正常工作时,对一些特殊的输入引脚都会有些特殊的处理:如利用电阻上拉到VCC,或者利用电阻下拉到地。可是在实际芯片手册中有些却为对电阻的大小啥的进行详细的说明。如这个电阻应该选多大的?不同阻值等有啥影响(EMC?可靠性?。。。。)
eg:东芝的TMP89FS60 系列单片机的 MODE管脚,正常工作时都要电阻下拉到地,可是阻值的选择在其规格书中却为怎么详细说明。
所以,我想问问论坛里的大虾,这种有没有什么通用行的经验啊?芯片特殊输入引脚的这些为啥要进行这样的处理?上拉下拉阻值选择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现在的MCU都是CMOS结构,本身输入电阻很高,内部偏置一般都在数十千欧级别,无内部偏置时采用外部偏置,基于抗干扰和低功耗(后者指在已有内部偏置的前提下)的考虑,一般使用数千欧至数十千欧的电阻做偏置即可。

网友B:
例:我查了手册有关STM32F10X;
手册中说,相关的引脚已经配置了上下拉电阻(应该是MOS电阻);无须另加偏置电阻;我想来想去决定不加上下拉电阻了;大不了在上电后尽快把这些引脚设为OC输出模式=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CU都是CMOS结构,本身输入电阻很高,内部偏置一般都在数十千欧级别,无内部偏置时采用外部偏置,基 ...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这样处理IO主要是基于抗干扰性的考虑对吗?在作为输入口的情况下,上拉下拉就几K或十多K的就行了,这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问个有点刁钻的问题,若我直接接VCC或GND有啥不同和影响吗?。若我将IO配置为输出,高或低其实就可以不用这样的处理了对吗?谢谢~

网友A:
对于无内部偏置的特殊管脚,外加偏置既是为了抗干扰,也是为了实现固定的静态电平,不同MCU的内部设计会有不同要求。
至于空余管脚,只要不是将IO用长线引出或是在电磁干扰非常强烈的地方用,空余管脚可不必处理,在输入态下,直接接电源可以,直接接地如果IO内部有上拉电阻,那么就会有漏电流产生,在低功耗设计中不宜采用。配置为输出当然可以,但这样的空余IO必须悬空。

网友C:
果然是超级版主,解答的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无内部偏置的特殊管脚,外加偏置既是为了抗干扰,也是为了实现固定的静态电平,不同MCU的内部设计会有 ...

谢谢斑竹的耐心解答,很清晰 全面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