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

楼主(2013-01-09):
我想做一个测水温的装置,,,  要用一个热敏电阻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好的呢,,我测量的范围就是10---80  度吧  谢谢 前辈了:lol

网友A:
热敏电阻通常不讲究型号,主要看阻值和变化率以及封装形式、价格等,想简单并且精度高点,用18B20之类的集成式温度传感器更方便。

网友B:
LS是专家,但是显然是教授级专家,不是高工级专家。
实际产品大部分是采用NTC的,很少用DS18B20之类的,价格贵,可靠性不高,布线封装也不容易。
水温控制,NTC足够了,可以选择10K/25度,只要B参数一样的,基本可以通用。
只要经过校准,NTC的测温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C:
楼上二位一个说的是数字式的,一个说的模拟式的,就看你电路设计是什么式的了。

网友D:
再给你推荐个常用的 PT100 通用性很强 市场上很好买

网友E:
这问题太开放了,不知道采集电路是什么样的,或者是由传感器决定整个电路?

网友B:
PT100也很贵的。
如果只是水温控制,我保证市场上99%的产品是用NTC。

网友F:
铂电阻确实在这里大材小用。
热敏电阻长期稳定性较差,可以考虑用铜电阻。

网友G:
市场上用的较多的是NTC的,成本低,测温能满足要求,LZ可以用R=10K 1%@25℃  B=3950K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市场上用的较多的是NTC的,成本低,测温能满足要求,LZ可以用R=10K 1%@25℃  B=3950K ±1% ...

谢谢 今天我买到了

网友H:
电磁炉采样电阻不就行了吗?DS18B20输出数字信号,PT100价格相对价格高,是工业级,阻值随温度线性增加

网友I(2013-03-06):
PT,NTC,K型热电偶,红外、光纤,半导体等等

网友J:
电阻温度传感器+单片机AD采样+显示就OK了,,,越简单越可靠,,呵呵

网友K(2013-11-14):
石塚NTC热敏电阻AT系列
102AT-2        R25:1.0KΩ±1%,B:3100K±1%
202AT-2        R25:2.0KΩ±1%,B:3182K±2%
502AT-2        R25:5.0KΩ±1%,B:3324K±3%
103AT-2        R25:10.0KΩ±1%,B:3435K±4%
203AT-2        R25:20.0KΩ±1%,B:4013K±5%
104AT-2        R25:100.0KΩ±1%,B:4665K±6%
102AT-11        R25:1.0KΩ±1%,B:3100K±7%
202AT-11        R25:2.0KΩ±1%,B:3182K±8%
502AT-11        R25:5.0KΩ±1%,B:3324K±9%
103AT-11        R25:10.0KΩ±1%,B:3435K±1%
103AT-4 Shape1        R25:10.0KΩ±1%,B:3435K±1%
103AT-4 Shape2        R25:10.0KΩ±1%,B:3435K±1%
103AT-2S        R25:10.0KΩ±1%,B:3435K±1%
103AT-5        R25:10.0KΩ±1%,B:3435K±1%

杨先生/Nero Yang 157-6807 8256
=========================================
深圳富泰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世科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2127号华通大厦1708
Tel:0755-2511 5593 / 2511 3956 分机803
Fax:0755-2511 3956 分机808
QQ:1005037069
Web :www.fulighten.com
Email:nero@fulight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