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多个小文件合成为一个大文件?求教,大神快来

楼主(2013-01-10):
因为程序较大,就用MAX PLUS II先把电路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但是做完后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零碎的小文件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大文件?
在不同的小文件中有相同的管脚出现,合成会不会出错?怎样合成?
头发掉了一把了,请路过的大神赐教啊 :dizzy:

网友A:
只能一点点合了。没有其他办法

最快最及时回复,谢字当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点点合了。没有其他办法

请版主说详细点。一点点合是2个2个的合成?怎样具体操作?还是以1个文件为基础,把其它的重新画进去?

求教! 谢谢 :'(

网友B:
以1个文件为基础,把其它的重新画进去
个人感觉是这样,猴哥,你怎么看?

谢谢给出了具体方案。

网友C:
你是用的HDL语言写的,还是用原理图方式画的,前者可以写顶层模块,后者只能一个个画了

分用完了,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我是用原理图画的

网友D:
一个个重新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1个文件为基础,把其它的重新画进去
个人感觉是这样,猴哥,你怎么看? ...

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原理图画的

只能一个个画了

楼主:
今天找到了个稍为便捷的办法:把其它文件的图形复制粘贴到一个指定文件中,再用BUS集合一下输入输出。要快得多。谢谢版主及一众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了个稍为便捷的办法:把其它文件的图形复制粘贴到一个指定文件中,再用BUS集合一下输入输出。要快 ...

以后常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后常来啊

学习啦

楼主:
不常来怎能得到众大神无私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常来怎能得到众大神无私帮助,谢谢。

别客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

猴哥真是大公无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