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09为什么save as pcb文件会覆盖原来的pcb文件

楼主(2013-01-10):
altium为什么save as pcb文件会覆盖原来的pcb文件

网友A:
建议把原文件复制一个  重新save  as

网友B:
保存时名称改了么,如果改了的话打开的为当前保存的PCB

没改的话就会将之前的覆盖,还有,同一个工程要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时名称改了么,如果改了的话打开的为当前保存的PCB

没改的话就会将之前的覆盖,还有,同一个工程要保 ...

就是想保存成别的名字备份,但保存完,出现的是我新命名的那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保存成别的名字备份,但保存完,出现的是我新命名的那个文件

是的,如果还想将之前的PCB文件放到AD工程目录下就只能再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