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数码管驱动

楼主(2013-01-10):
这两天从旧的电流表上拆了几个旧的2位八段数码管下来,想做个电子钟。这几个数码管是共阳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像这种管子如何控制它的位选比较好?谢谢!

网友A:
用PNP的三极管来控制,比如9012 8550 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8550的基极接一个4.7K左右的电阻到I/0口,然后E极接+5V,C极接数码管的共阳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