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号源并联叠加了之后的表达式

楼主(2013-01-10):
设一个信号是U1=310sin314t
另一个、信号是U2=20sin200000t
求这两个信号并联叠加之后的表达式   谢谢!!!

楼主:
请问该如何计算   谢谢

楼主:
也有可能我提供条件参数不足够
麻烦你们帮我补充一下 谢谢

网友A:
电压源不允许并联。

网友B:
什么叫并联叠加?
理想信号源不能并联的。
叠加到是可以的。就是“加”了。

网友C:
首先,电压信号不能并联叠加。

其次,若叠加这就是最终结果,形态上就是U2在上下以U1的频率整体“舞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叠加
就好象
两台发电机  他们输出的电压一样, 相位一样
这两台发电机可以并联啊 !!

望解答一下

网友D:
电压源不能并联,好好回去看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不允许并联。

当这两个电源的电压一样,相位一样就可以并联

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电力变压器不能并联,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作到两着的电压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这两个电源的电压一样,相位一样就可以并联

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电力变压器不能并联,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作 ...

由于特性的离散性,两个完全一致的电压源几乎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特性的离散性,两个完全一致的电压源几乎不存在。

我也知道电压源不能并联,一旦并联叠加就涉及到均流的问题,还要考虑相位问题
就好象下面这个帖子里面的两个发电机(整流之前)不能直接并联叠加
https://bbs.21ic.com/icview-411056-1-1.html

还有我依稀记得我以前看了一本书说的调幅收音机,假设U1是音频信号,U2是载波信号
调制了之后的结果就是两者相乘   U1*U2

现在的情况变了,一个信号是U2=20sin200000t , 然后把这个信号加载在另一个信号是U1=310sin314t之上
求加载了之后的表达式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电压源不能并联,一旦并联叠加就涉及到均流的问题,还要考虑相位问题
就好象下面这个帖子里面的 ...

这就是一般的叠加,如工频信号上叠加一个载波。一般的叠加之形式通常就是这样了,但若条件特殊的话则可以作相应特殊变换——如同频叠加或同幅叠加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叠加
就好象
两台发电机  他们输出的电压一样, 相位一样

乱了。还是从直流开始吧——2V并联3V怎么算?

之后再讨论你说过的3个概念:并联,叠加,加载

最后再说别的

网友F:
信号叠加后的表达式 U = U1 + U2 = 310sin314t + 20sin200000t
发电机并列运行分析比较复杂,不能简单等同于两个电源并联运行

楼主:
一个信号源U2=20sin200000t
他有两个脚,每个脚串联一个2UF的电容,然后接到市电的火线零线上
求市电的方程表达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信号源U2=20sin200000t
他有两个脚,每个脚串联一个2UF的电容,然后接到市电的火线零线上
求市电的方 ...

太容易了(如果再没有其它条件,或其它理想)
U=311sin50ωt

还是从直流开始吧——2V并联3V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叠加后的表达式 U = U1 + U2 = 310sin314t + 20sin200000t
发电机并列运行分析比较复杂,不能简单等同 ...

我也想到是 U = U1 + U2 = 310sin314t + 20sin200000t
但是再仔细想了一下感觉不对

因为当U1 + U2同频同相的时候,且t=90度的时候

U = U1 + U2 = 310sin314t + 310sin314t

U = U1 + U2 = 310 + 310
=620V

实际上只有310V
因为两个市电同频同相并联,并联了之后依然是220V

引用 网友F: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点评回复
信号叠加后的表达式 U = U1 + U2 = 310sin314t + 20sin200000t
发电机并列运行分析比较复杂,不能简单等同于两个电源并联运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是 U = U1 + U2 = 310sin314t + 20sin200000t
但是再仔细想了一下感觉不对

你的思路不对,叠加和并联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容易了(如果再没有其它条件,或其它理想)
U=311sin50ωt

这个还真的不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的不会

这就对了,谁都不会——两个(A和B)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

当A电源非理想时,并联的结果就是U=B

楼主:
一个2V的电池和一个3V的电池互相并联
因为涉及到电池内阻的问题
这个真的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2V的电池和一个3V的电池互相并联
因为涉及到电池内阻的问题
这个真的不会 ...

考虑内阻那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压源(理想源),故此并联也非电压源并联。这应该是非常简单且容易理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内阻那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压源(理想源),故此并联也非电压源并联。这应该是非常简单且容易理解 ...

请教
我在15楼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 !!!!!!

一个信号源U2=20sin200000t
他有两个脚,每个脚串联一个2UF的电容,然后接到市电的火线零线上
求市电的方程表达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在15楼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 !!!!!!

若这是个题目,则缺条件——源内阻。

若想做电力线通讯方案,则建议查看有关电力载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这是个题目,则缺条件——源内阻。

若想做电力线通讯方案,则建议查看有关电力载波的资料。

你就帮我暂时假设一个信源内阻R上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就帮我暂时假设一个信源内阻R上去吧!!!

算出电流,然后在“市电”上叠加“市电”内阻压降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在15楼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 !!!!!!

不是玩笑。16楼给你答案了

网友A:
还有我依稀记得我以前看了一本书说的调幅收音机,假设U1是音频信号,U2是载波信号
调制了之后的结果就是两者相乘   U1*U2

你的这个结果  U1*U2    完全错误。
另外,调幅不是线性电路可以实现的。

楼主:
继续
一个信号源U2=20sin200000t
他有两个脚,每个脚串联一个2UF的电容,然后接到市电的火线零线上

如何,从电力线上分离出这个U2=20sin200000t 信号 !!!
谢谢 !!!!!

网友E:
只说分立——频率分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
1:理论上 两个电压源是不可以并联的
2:实际上,电压源都是有内阻的 ,实际并联情况而已通过电路分 ...

我这个信号源有内阻的啊 !!!
两个个2UF的电容,他自身的容抗就是内阻
不必把焦点放在电压源不能并联这个问题上

楼主:
我已经并联了
也没有见到有那个零件发热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
1:理论上 两个电压源是不可以并联的
2:实际上,电压源都是有内阻的 ,实际并联情况而已通过电路分 ...

不会爆炸

楼主:
理想的电压源不能并联
实际上找的电压源不是理想的,所以就可以并联啊  !!!

楼主:
100个1.5的干电池串联起来 , 不止100V的吧

另外找100个1V的干电池并联起来

再然后把上面的电池并联到下面的电池上

我猜想下面那个1V的赶电池不会爆炸

楼主:
大家好象把问题的方向搞错了

我问的是并联之后的方程表达式

不是问能不能并联

我也知道理想的电压源不能并联

不能并联
为什么不能并联
那是因为电压源并联了之后,电压高的那个压住电压低的哪个,然后内阻为0,就出现无穷大的电流

( 3V-2V )÷0=∞无穷大

零件在实际当中就是不理想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去试试啊!
不要想当然!!!

刚才已经尝试了
得到的结果是100V的电池被那个1V的电池吸干!!!

楼主:
试验过程当中没有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

我错了!!!

你不要下班走人  等着

楼主:
你等等

你不要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问题!!1

已经尝试了 没有爆炸
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楼主:
一个220V转15V的变压器

现在我把这个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串联到60W的电烙铁,组合成阻抗源

然后再接220的交流电上

原来的初级线圈产生149V

我然后把这个149V 接在旁边的铅酸蓄电池上

的确没有爆炸

没有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你找齐100个干电池。把他们练成一起,做测试,前后不超过10分钟,
让你拍个照片,传上来,却1个小 ...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敢做
也不用去作弊
即使是1000V 也叶不用怕
因为有那个内阻存在  什么都不怕
你看看我在1楼  我也没有说过是0欧姆的内阻
也没有说过超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服了你!!!

你知道你这个所谓你149V的电源源有多大内阻么?!

内阻当然会是很大

100个电池 ,用了时间长,接近报废

内阻就更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服了你!!!

你知道你这个所谓你149V的电源源有多大内阻么?!

100个电池他本身包含的内阻
可以比我刚才的哪个阻抗源大

网友E:
试搭等效电路如图。解题人可对各元件赋予任意值,按电工电路求解
仅为原理模型,未涉及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