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从TI芯片上的丝印得知信息

楼主(2013-01-10):
各位,请问怎样从TI上的丝印的字知道该产品封装,生产日期,批号,功能等呢。如:第一行:TMS320VC5410,第二行:PGE100,第三行:CB-52AE31W.顺求每行代表的意思。谢谢了!

楼主:
向各位大神求救了

网友A:
晕,这个问题应该到TI板块去问。
当然,直接给TI打电话或许更快。

网友A:
建议打TI免费热线:800-820-8682

网友B:
丝印这么打的有时候规格书上有,去规格书上查查或许有。

网友C:
具体你和客服咨询,就能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D(2024-04-08):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E: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F: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G: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H: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I: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J: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K: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L: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