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等长的知识

楼主(2013-01-10):
通过了解 我知道
SDRAM的布线要求信号线尽量保证匹配和等长。
但是我想请教下:
1、这里所说的等长是指几个时钟信号之间等长,还是时钟信号和地址信号之间等长。
2、像数据线和地址线并不只接SDRAM,还需要连接其他器件,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在数据线和地址线上出现分支和过孔。这里的等长怎么处理。

网友A:
1,都需要等长
2,尽量避免过孔,可以采用T型等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都需要等长
2,尽量避免过孔,可以采用T型等长处理

1、就是地址线、数据线、 时钟线。控制线 全部等长吗?
2、我的sdram是正面和方面各一块的 需要过孔,这个到两块引脚的距离需要等长。那还有一个分支是接Buffer的那条线不需要等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就是地址线、数据线、 时钟线。控制线 全部等长吗?
2、我的sdram是正面和方面各一块的 需要过孔,这 ...

差分时钟控制在+-50mil以下,严格的差分走线;
控制线以及地址线要和时钟线等长,线长不超过+-100mil.
至于数据线,没有必要和时钟线,地址线以及控制线等长。每8个bit也就是一个Byte及其对应的DQS,DQM为一组。

你可以找点相关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时钟控制在+-50mil以下,严格的差分走线;
控制线以及地址线要和时钟线等长,线长不超过+-100mil.
至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时钟控制在+-50mil以下,严格的差分走线;
控制线以及地址线要和时钟线等长,线长不超过+-100mil.
至 ...

还想请教下 那个地址线出来跟两个SDRAM相连,那么您说的和时钟线等长是指全部加起来的长度还是到单个SDRAN的长度和时钟线等长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下 那个地址线出来跟两个SDRAM相连,那么您说的和时钟线等长是指全部加起来的长度还是到单个SDRA ...

不好意思问错了 这个时钟线也是有两根的 所以这个没问题
就是想问下 到FLASH的那根地址线 有等长的需求吗

网友B:
我说一句,SDRAM 要求不是很严格的,不等长也没关系,
DDR才需要等长

网友C:
同楼上
fogot一直解释的都是DDR2线的等长要求
SDRAM没那么严格的要求,倒是可以考虑原端串联33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一句,SDRAM 要求不是很严格的,不等长也没关系,
DDR才需要等长

不等长也没关系吗 那布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
fogot一直解释的都是DDR2线的等长要求
SDRAM没那么严格的要求,倒是可以考虑原端串联33欧的电阻。 ...

你好 请问串联33欧姆的电阻式什么作用

网友B:
sdram 布通即可,当然也不是随便乱走线的,
数据 地址 时钟 控制 归类 一缕缕  其中时钟包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串联33欧姆的电阻式什么作用

源端阻抗匹配+消除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端阻抗匹配+消除振铃

谢谢 这个33欧姆是经验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 布通即可,当然也不是随便乱走线的,
数据 地址 时钟 控制 归类 一缕缕  其中时钟包地 ...

就是同一种信号布线布的近些吗 时钟包地是在其两边画两条地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33欧姆是经验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网友D:
我做过几块SDRAM的板子. 最早有一块就是随便走线的. 没有考虑等长, 也没加匹配电阻, 而且总线还与晶振靠的很近. 结果有点差, 误码. 最后给数据增加纠错编码(这个消耗了SDRAM一半的容量,),结果才正常.
后来做SDRAM的板子,都很注意走线.所有地址,数据,时钟都等长.晶振也离得远远的. 结果都很好.
至于楼上说的33欧电阻, 我一直存在怀疑. 我都是自己建立传输线模型,自己推算的. 大致是110欧. 实际测试效果也很好.
放置电阻时, 需要靠近数据发送端, 双向的需要两边都放一个.串联.
这个电阻大致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假设发送端串有一个电阻.那么信号经负载反射回发送端后,因为这个电阻的存在,因此不会继续反射.这样信号质量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