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的使用过程

楼主(2013-01-10):
1、使用UART前必须启动相应的外设时钟,其主要用到固件库的RCC_APBnPeriphClockCmd函数。
使能UART1:使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使能UART2:使用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2、使用中断进行UART操作的需要配置NVIC,设置中断优先级。如: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3、配置相应的GPIO口。
如果系统的UART需要进行重映射,需要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进行重映射,如: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注意:Rx为浮空,Tx为第二功能上拉。
将Rx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Tx配置为带上拉的第二功模式。并用GPIO_Init() 函数初始化。如:
/* Configure USART2 Rx PA3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4、配置UART
当在conf文件种配置正确的外晶振后,在USART_InitTypeDef定义的结构体种直接写入UART的波特率、通讯长顿、模式、硬件通讯控制,收发模式。再用USART_Init()进行初始化。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而后使能收发中断。如: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注意:一般不将TXE中断使能。因为一旦将此中断使能,如果UART发送缓冲区空,则会立即进入UART中断中,因此可在程序中需要发送数据处,使能TXE中断。在UART中断种用USART_SendData()来发送数据。
完成中断使能后,还需要使能UART口:
如: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中断程序(stm32f10x_it.c)可以如下完成发送:注意所有的的串口中断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中断源以分别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xCounter1 == NbrOfDataToRead1)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发送完成后,将RXNE禁止。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1[TxCounter1++]);
if(TxCounter1 == NbrOfDataToTransfer1)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