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的安全要求

楼主(2013-01-10):
想问一下,家用电器的安全的指标中有一项为耐压测试。从网上看到,在耐压测试时,要求开关打开,而在国家标准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要求?
求家用电器的安全标准中耐压测试中具体的试验要求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

网友A:
按层次来,先看你的“家电”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层次来,先看你的“家电”标准

不太明白你说的“层次”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电蒸锅。金属壳外漏,如果绝缘材料耐压不够,会造成漏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层次”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电蒸锅。金属壳外漏,如果绝缘材料耐压不够,会造成漏电。 ...

我说的是使用标准的层次。比如,你就先看《电蒸锅》标准,它会告诉你的

网友B:
如果不打开,当打开的时候后面的线路耐压不够,或者是漏电怎么办,你想电死人

网友C:
首先要看一下功率有没有超出太大,一定要在安全范围内使用,要是功率太大,你家的插板承载不了就有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