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直接上图

楼主:
  SIN- IN 前的信号是触摸信号进来
                                                                             用市降压电稳压后是能驱动后面的继电器
                                                                           但是用电池做电源就是驱动不了继电器   怎么摸都没反应
                                                                           是不是电池驱动不了继电器啊
                                                                            需要换这个继电器吗    用什么换好些  ?开关管等?

网友A(2013-01-10):
是的,你的驱动能力不够,看一下你继电器的规格书,电压及电流,看电池供电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驱动能力不够,看一下你继电器的规格书,电压及电流,看电池供电是否满足要求。 ...

恩 好的谢谢 我去查下呵呵

网友A:
我用的继电器是12V驱动,驱动电流是20mA,这样的话功率就为0.24W了,看看参数电池是否能带的动。

楼主:
继电器可以用什么器件代替么?

网友B:
继电器工作是需要电流的,电池的电流是不是达不到,你用电池带的时候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以及电流,应该是电流达不到

楼主:
晕啊 我在规格书上没说电流的要求
只是讲了下电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