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丢失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向串口发送数据没有问题,可是当读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读错,比如串口设备发的帧A5 5A 0C 83 00 18 04 00 00 00 00 2F 13 3C 5D;到ARM中用read读出来后打印就变成了A5 5A 0C 83 00 18 04 00 00 00 00 2F 3C 5D 00,其中的13没有了,串口设备发的帧没有错误,已经检查过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接收的问题,确定下串口的接收方式,如中断、查寻,还是FIFO及DMA等,再检查相应的方式是否有问题。成倍的发数据,看是否能找到丢的规律

网友B:
竟然直接丢了8bit,如果不是程序有问题,就考虑中断的影响

楼主:
串口的接受方式怎么检查及设置啊,在termios结构体中设置么?中断怎么改啊。。。不是裸奔程序。。。

网友C:
楼主是用什么arm(具体是哪个芯片啊),大部分芯片是带fifo的,在115200以内的波特率不可以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如果你有1m的波特率,那就有可能你中断响应的慢了。

楼主:
ARM是9260  波特率就是115200。。。可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9260没有fifo,数据丢了是因为你中断处理慢了。

楼主:
啊,那怎么设置啊,不是裸奔的程序,中断怎么设置。。。。

网友C:
带系统的是在驱动里面,如果是ucos里面,一般修改驱动都很简单,如果是linux就稍微复杂一点了,设备分很多层

网友D:
估计是设置问题,串口接收设置中可能设置为忽略换行和回车符。发个0x10看看是不是也没有了?

网友E(2013-02-20):
  这么低的波特率也会丢数?

网友F:
接受BUFFER被覆盖了?

网友G(2016-06-21):
我当前也遇到的这个问题,数据0x11,0x13无论我放在一串数据中的哪个位置,都被过滤了,个人感觉不是中断的问题,应当是串口的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