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分配器用哪家的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3-01-1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自己设计么??

楼主:
是的,我们希望找到有关的芯片即可!

网友A:
XILINX的FPGA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FPGA就可以啊

是么? FPGA怎么这么厉害啊?

楼主(2013-09-01):
效果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一般

FPGA的效果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一般

你是自己写的么?

网友C:
以前用过lattice 做SDI设备。。没有其他优势,就是便宜。。。

网友D:
加我qq 1041348536我帮你选

网友E:
用Gennum公司的芯片,有广播级的,还有监控级的,上网站一搜就知道了,